[其他] 请教两个技术术语

楼主(2020-12-25):
在MP2625开关型可变途径锂电池充电IC的引脚定义描述中,以下红字各代表什么意思?

请大神指点。

①

Open drain charge status output to indicate various charger operation.
Connect to the pull up rail via 10-kΩ resistor. LOW indicates charge in progress. HIGH indicates charge complete or charge disabled. When any fault condition occurs, STAT pin blinks in 1 Hz.
The STAT pin function can be disabled when STAT_DIS bit is set.

② BATFET enable/reset control input.
When BATFET is in ship mode, a logic low of tSHIPMODE (typical 1sec) duration turns on BATFET to exit shipping mode. .
When VBUS is not plugged-in, a logic low of tQON_RST (typical 10sec) duration resets SYS (system power) by turning BATFET off for tBATFET_RST (typical 0.3sec) and then re-enable BATFET to provide full system power reset.
The pin contains an internal pull-up to maintain default high logic

网友:
Open drain charge status:开漏引脚
Connect to the pull up rail via 10-kΩ resistor.:需要一个10K电阻上拉到VCC
When BATFET is in ship mode:当BATFET处于运输模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