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健伍卡座KX7030嗡嗡电流声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0-12-25):
最近收了一台卡坐,健伍7030,经过一翻清理后工作基本正常了,但是耳机监听或音频输出有严重的嗡嗡的电流声。拆解机芯发现机芯4电机,各负责开门,加载,主轴,收带快进退。

放音时把收带电机连接线断开嗡嗡声消失,接上别的收录机上的电机也有嗡嗡声。外接独立3v电源给收带电机放音无嗡嗡声,拔了磁头线与主板的连接,嗡嗡声无变化。

替换电源上的二颗大滤波电容嗡嗡声无变化,电机由芯片BA6229驱动,电机二极并一陶瓷电容(电容也替换过无改变)。

机器隔晚再开几秒內无嗡嗡声,四五秒后嗡嗡声出现逐渐增大,无音乐时频谱指示能打到中间。
到此己技穷……
在下业余爱好者,不是专业人士。请各位大佬们指点下维修思路,往哪个方向搞??

网友A:
有没有检查过电机和机芯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检查过电机和机芯的接地?

接地屏蔽什么的都排查过了

楼主:
今天听一大佬建议,把收带电机断开接上一3v灯(用的LED灯,电机工作时2.8v)作假负载,果然放音时此灯亮嗡嗡声一样……

网友:
老机不好查,,,查查电容有没有干塘的

楼主:
竟然没有大师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基本是共地干扰 检查地线。

楼主:
汇报一下,嗡嗡声解决!!是X宝的220转110变压器质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嗡嗡声解决!!是X宝的220转110变压器质量问题……

老弟:这个健伍卡座好象能通用110/220V电压,
很早以前接触过,可能有20多年了,时间太长,型号不能确定。
变压器有抽头,改下接线就行,不需要220V to 110V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弟:这个健伍卡座好象能通用110/220V电压,
很早以前接触过,可能有20多年了,时间太长,型号不能确定 ...

谢谢前辈指点。用表测变压器抽头,有三个,其中二个抽头之间电阻为0,此二抽头与另一个抽头的电阻相同,就没敢上220v了。

网友C(2021-07-06):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用表测变压器抽头,有三个,其中二个抽头之间电阻为0,此二抽头与另一个抽头的电阻相同, ...

请问老师建伍这种卡座的快进快退电机电压是3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师建伍这种卡座的快进快退电机电压是3伏吗?

这个电机工作电压不固定,放音时2.6v左右,快进退好象超过6v。这机芯放音时是无离合装置的,所以放音时电机处于堵转状态,设计时就把电压变低了转速慢一点吧。

网友(2023-04-07):
我一直找相关内容,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减压变压器是可控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