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各位D友!有把thinkpad圆头转成type-c接口的方案吗

楼主(2020-12-25):
家里好几个原来thinkpad的大圆口的电源适配器,新买的电脑t490是type-c的接口,下班懒得把适配器拿来拿去的,能否diy一个把大圆口转成type-c的转换器呢。

网友:
不打广告啊,我自费买了在用的。
可以淘宝搜索“WITRN维简CD003-100W快充13合1PPSPD车充桌面双口PD3.0快闪充QC4+”。
YZX也有类似产品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电压电流是否合适,而且type-c需要诱导高电压输出,

网友:
淘宝有卖的

楼主:
淘宝上只有转方头的,没有转type-C的。

网友:
改了也不能直接用的,需要转接模块。cc口需要协议,电脑匹配到协议才能导通电源给主板供电,不然改好也是个死电压不能工作的。有的一个模块都要100多

网友:
有现成的,也不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网友:
大圆口就两根线,剪断做成快接头,自己找typec公头diy一个吧。这样还能互换了。

网友:
圆口的少,基本都是方口的多,还是买个PD的吧,方便

网友:
不能直接换的,因为圆口输出电压直接就是19V左右的。而支持TYPE-C的都是有快充协议,默认输出是5伏,当监测到不同的负载后才进行升压。如果你直接姐一个typec的头子,即使电脑可以用,万一不小心你给手机用了,手机估计就烧了。除非你增加一个支持快充协议的模块

网友:
淘宝有的,我现在用的就是 type c 转大圆。

ps:看错 不好意思,大圆母头转type c  的少。

网友:
这种有成品的,就是相当于把19V电压转成PD协议的充电器 淘宝有IP6518充电模块成品,可以买来改下输入接头就能用

网友:
买个sw3516方案的桌面pd快充降压模块,但是估计得改高电压,估计不支持20v进20v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