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一个家用小型服务器配置

楼主(2020-12-25):
很多人会说问什么不用nas,其实nas没多大用处。还不如局域网开Windows共享。nas我觉得主要是省电,省空间。
回到正题,需求如下:相对省电,需要保存比较多文件8t机械盘128g固态,同时也复制共享打印机。流畅win10或win7

网友:
选服务器就不要考虑省电了,家庭用其实可以自己组装台式机,选择好点的主板、硬盘选企业级的,再花几百选配个UPS,家庭很够用了。

网友A:
买个nas就够用了,又省电

网友:
你说的存储8T数据,我建议放云盘,机械盘还真怕丢。

网友:
要省电路由器,那些什么宝估计可以

网友:
买个二手机箱呗,配个好一点的处理器跟电源就行了

楼主:
我说的服务器其实就是找个品牌二手电脑,成本底。就是配置不知道怎么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nas就够用了,又省电

nas分分钟比二手电脑贵。。。。

网友B:
不差钱,就买个NAS成品;
想性价比高,就搞个普通机箱不带显示就可以了。WIN系列开个共享,还是很方便的说。

网友:
服务器和省电永远搭不到一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就买个NAS成品;
想性价比高,就搞个普通机箱不带显示就可以了。WIN系列开个共享,还是很方便的说 ...

win共享哪个系统好用点?

楼主:
win家用的话没啥区别吧

网友:
试试ATOM处理器外挂两个高容量固态。省电,轻便。

网友:
最新新出了一批惠普的GEN8,没有高需求的话,原版配置1610T+4G,装个winserver,开个局域网共享,很轻松啊。关键是颜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