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12开关电源 这是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2020-12-25):
捡了一个S-40-12开关电源,拆开发现电源管理芯片炸裂.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大概率 384x   你的MOS管挂了  r4基本也挂了。 r6 7 8 10  有牺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 384x   你的MOS管挂了  r4基本也挂了。 r6 7 8 10  有牺牲的

谢谢  具体是什么型号不能确定吗?

网友B:
画出来
VCC GND FB 就会有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出来
VCC GND FB 就会有答案了

这才是正解。。。。。。。。。

网友:
12v小电源,xp系统?这电脑估计带串并口?
高压电容那边漏水了?开关管估计不保,整流管也够呛,这一窜一窜的都烤熟了...
话说很多时候不能光看表面,背面也得看看清楚,局部整体都得看看。你说呢?

网友(2021-01-26):
384芯片吧查下电路外围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