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任天堂WII拆解,开机显示003故障

楼主(2020-12-25):
几天前从闲鱼入手任天堂WII主机一台,无电源手柄等其它附件,45元,据卖家讲:开机显示003,韩版,网上搜索003错误都是韩版4.1c破解wii,误在线更新升级4.3造成的,修复困难,直接拆解研究。新手发帖,难免有不足之处,请各位指正!

产品介绍:
Wii任天堂公司2006年11月19日推出的家用游戏机。是NGC的后续机种。Wii第一次将体感引入了电视游戏主机。 开发代号为 “Revolution”(革命),表示电子游戏的革命。通过体感概念和家庭娱乐模式,截止2018年12月,Wii全球累计销量1亿零163万台。
主要部件参数:
CPUHollywood CPUIBM "Broadway"(研发代号:百老汇),以 PowerPC 750CL 为基础,时脉:729 MHz
制程:90nm SOI CMOS 制程[4]
GPUATI "Hollywood"(研发代号:好莱坞),时脉 243 MHz
架构为具备一般电脑内建绘图功能的“Vegas”1T-SRAM 芯片“Napa”的双芯片设计
贴图材质内存容量:3 MB eDRAM
制程:90nm DRAM 混合搭载 CMOS 制程[4]
制造:NEC
画面显示
标准输出分辨率 480i480p(使用普通AV线或色差线连接)
宽屏幕画面16:9
Mosys公司制造,1T-SRAM
容量:24 MB

直接开拆
先上主机外观图:

网友A:
多年前黄鱼买过一套,八百块。。。。。

网友B:
光驱要么送我吧,我的光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驱要么送我吧,我的光驱不行了

不好意思,已经拆成零件了

网友C:
08年,买了一套破解的 2500+。。现在还在服役。。。就是过年的时候 給小孩玩。。。

网友:
高清大图真不错,遗憾的是已经超出打赏总额了

网友:
003错误,没打CIOS 的话,是很难修复的,我是不知道怎么弄,如果打了CIOS的 003 004,或者再有破解并打过003补丁的机器上备份出来,修复就不难.
硬IC 最好用WSBDS ,开启自动启动,这个不容易买到. 但它是修003的最简单方法.

网友D:
看这帖子,很多人都修好了https://www.91wii.com/thread-167728-1-1.html

网友:
NUS Downloader,百度找,这个是专门下iso Ciso的

网友:
修复过一误升级的,用了一周时间,当年2k+买的

网友:
謝謝分享 欢迎新人,可惜了。光驱可用?

网友E:
做工还是不如PS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黄鱼买过一套,八百块。。。。。

我也卖了几台每台才200吧,记不清了,还有2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帖子,很多人都修好了https://www.91wii.com/thread-167728-1-1.html

我也卖了几台每台才200吧,记不清了,还有2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08年,买了一套破解的 2500+。。现在还在服役。。。就是过年的时候 給小孩玩。。。 ...

我也卖了几台每台才200吧,记不清了,还有2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工还是不如PS4了

我有个PS3主机开机闪红灯就关机,卖180没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PS3主机开机闪红灯就关机,卖180没人要

我那红灯ps3就卖了100,主要太沉运费太贵,红灯一般都是厚ps3cpu还是gpu虚焊,需要重新植球,维修太贵,主要是不解决散热修好了也用不多久还坏。用吹风机吹下有时还能开机玩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