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换向器磨坏的小电机

楼主(2020-12-2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588&mobile=2
之前DIY的气泵
在此之前已经用坏了2个泵了
全部都是换向器磨坏了

扣开后盖

很少看到用这种磁铁的电机

转子

电刷

反正都已经坏了,,就让它烧得更彻底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无刷电机

据说这个小电机可以适配
但是6元运费实在是贵了点

网友:
你这个是没有碳刷的,功率比较小,要么换碳刷的,碳刷用完了,换碳刷,要么上无刷的一步到位

网友:
垃圾的铜刷电机

网友:
铜刷小电机的通病

网友A:
换无刷电机

网友:
低功率电机,通常用在低成本光盘播放器和复读机等,定子塑胶磁,大概类似电脑风扇单条塑胶磁掰弯成圆环,紧配合压入铁圈中,好点的是粘结钕铁硼加碳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这个小电机可以适配
但是6元运费实在是贵了点

拼多多包邮,可以去碰碰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包邮,可以去碰碰运气

拼多多的更贵

网友C:
废游戏手柄里拆俩,就是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游戏手柄里拆俩,就是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家里没有游戏手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