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贝尔140W-mf拆机加散热

楼主(2020-12-25):
贝尔140W-mf拆机加散热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加散热更稳定了

楼主:
这个猫的CPU不知道为什么不加散热,15度的室温,空载都45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猫的CPU不知道为什么不加散热,15度的室温,空载都45度左右。

厂家都会极端测试的,肯定散热没问题,才这样做的。

网友(2023-02-06):
去年底上海装的200M 也是G-140W-MF
这个就是用户不能调信道和带宽,2.4G不调合适的信道和40M带宽,是跑不到80至100M( 8至10MB)
这个很不爽

同时装的老妈家里是H2-2
可调有外置天线

140W看楼上照片好像有4根天线,那带二设备同时上网可能要比H2好些
等我把140W调了信道和带宽试试(现在2.4G 只能跑到4MB左右)

140W设计是直放的,后面插线无法平放,可没有支架?直放不稳。

直放散热口可对流很不错
(楼主散热器条纹垂直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猫的CPU不知道为什么不加散热,15度的室温,空载都45度左右。

是的

我家里现在就是这个温度
(我是进设置里看到的,应该是芯片内温度)

网友:
加的好,稳定第一,厂家就是要咱们快点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