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电信iptv电视盒,如何屏蔽某些频道

楼主(2020-12-25):
渣渣

网友A:
不用IPTV盒子直接看组播就可以自己随意编辑频道列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IPTV盒子直接看组播就可以自己随意编辑频道列表了

看组播?
看直播?
稳定吗,不会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组播?
看直播?
稳定吗,不会卡吗

看的信号和电信的iptv是一样的,但是可以自己定义频道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信号和电信的iptv是一样的,但是可以自己定义频道列表。

这么好?什么直播app?
把华为盒子破解刷机之后安装就行吗

网友:
直播软件都能直接按数字键的,电视猫,HDP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