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几十个安卓云镜便宜处理,1080P.前后双录,导航,酷我

楼主(2020-12-25):
安卓4.4系统,安装不了软件,厂家限制了,方法没找到,好像有个改软件名字可以安装软件,没有具体测试,自己研究下,

绑带安装,赠送绑带,

裸机+车充线,==69包邮,新疆西藏,内蒙甘肃海南等地除外,

发货仅测试开机,触摸正常,别的不测试,看好下手,不保证什么,只保证开机正常出视频,触摸正常,

安卓4.4系统,应该是联发科处理器,1+8存储,前后双录,5寸屏幕,

前摄很多都有膜,个人认为起码98新。

我这里没有后摄像头,自己单独购买,

微信17312782404

69一套包邮,裸机+车充线+绑带两个。,新疆西藏,内蒙甘肃海南等地需要加运费,

网友:
怎么买,链接不对

网友:
几十个安卓云镜便宜处理,1080P.前后双录,导航,酷

网友:
有兴趣,记号一下

网友:
看着不错,都有什么接口?

楼主:
接口为。供电usb   av.in.  gps内存卡,sim卡,

网友:
晚上可以拍清楚车牌吗

楼主:
还有。。安装方便,无需接线,直接供电,

网友:
行车记录仪效果如何?夜间的话呢?有没有效果图    最近刚好有意换一个

网友:
链接都对不上,,,

网友:
这种记录仪如果没有防眩目晚上开车就是灾难

楼主:
链接对不上没关系。只要告诉我要啥就行了

网友A:
1月14日拍下并在本站跟帖。1月17日收到后连接苹果充电器能正常开机,但是导航提示检测不到地图卡,酷我音乐不能正常播放,显示加载失败,无线网时不时提示请检查连接的现象。与卖家沟通,要求我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后插入64G卡,并下载了卖家提供的地图链接,通过机器自带的导入地图APP导入完成后还是无法使用导航,依旧提示请插入地图卡。心想用手机导航吧,傍晚把记录仪装到车上,对插了之前正常使用的旧记录仪USB口电源线和类似耳机口的视频线。启动车辆后黑屏。随后与卖家沟通,回复我到手能点亮,现在不开机不给退货。我申请退货退款,卖家拒绝。现在已交给咸鱼法庭解决。花钱买教训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月14日拍下并在本站跟帖。1月17日收到后连接苹果充电器能正常开机,但是导航提示检测不到地图卡,酷我音 ...

无线网不稳定吗?车载usb电压也是5v吧,本来想买来着,你成功让我打消了念头,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不稳定吗?车载usb电压也是5v吧,本来想买来着,你成功让我打消了念头,支持你 ...

你收到的实物是什么样子,上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
已安装好最新的 高德, 需要个外置gps模块, 已购买在路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为。供电usb   av.in.  gps内存卡,sim卡,

没有sim卡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