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啥那么多人玩机械键盘,没什么人讨论剪刀脚键盘?

楼主(2020-12-25):
感觉剪刀脚的键盘按着很舒服啊,键程也小,反应更快啊

网友A:
机械键盘贵贱就不说了,噼里啪啦的太烦人

网友B:
一直用剪刀脚的键盘,买过国产的机械键盘,打字和画图实在是太难受。还是剪刀脚的好用键程短舒服!

网友:
机械键盘可以DIY、客制化,甚至是键帽上的字体也可以改,只要钱到位,看的不爽的东西能换的都能换,
剪刀脚、火山口那些都属于薄膜键盘,很难做客制化,买回来就直接用了,更不要说有很多人去讨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剪刀脚的键盘,买过国产的机械键盘,打字和画图实在是太难受。还是剪刀脚的好用键程短舒服! ...

求推荐剪刀脚键盘,耐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键盘贵贱就不说了,噼里啪啦的太烦人

茶轴还行啊,有些傻逼薄膜键盘也能敲得噼里啪啦

网友:
剪刀脚最后都是归类薄膜键盘,触发模式不一样没法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键盘贵贱就不说了,噼里啪啦的太烦人

青轴声音大有静音的,好像是茶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剪刀脚键盘,耐用就好

联想有款 JME8002B的蓝牙键盘! 我一直在用欧版的论坛里买的,手感不错。

网友D:
剪刀结构太贵(相比火山柱),又处机械键盘白菜化的现在,导致剪刀结构异常稀少.

淘宝倒是有不少便宜的小太阳键盘,但口碑貌似不佳。而正经牌子价格跟机械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有款 JME8002B的蓝牙键盘! 我一直在用欧版的论坛里买的,手感不错。

你这价格啥键盘手感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剪刀结构太贵(相比火山柱),又处机械键盘白菜化的现在,导致剪刀结构异常稀少.

淘宝倒是有不少便宜的小太 ...

小太阳键盘是什么?我是一直想找个便宜点的小的剪刀脚键盘,不过不好找,要么太贵,要么不是剪刀脚的,大的有个TCL的品牌机拆机键盘,手感非常舒服,可惜太大了,桌面放不下

网友E:
剪刀脚的估计还是成本问题,当年买过一个叫"南极"的键盘用得挺舒服的,后来见不到了,习惯了用本子打字,台机那个键盘的长键程真心用不习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太阳键盘是什么?我是一直想找个便宜点的小的剪刀脚键盘,不过不好找,要么太贵,要么不是剪刀脚的,大 ...

我也是桌面小,看上了个叫什么狼途的,不知道使用着怎么样,还没买。看上这个键盘是看中了带数字键盘区,平时使用时候对于大键盘上的数字键总感觉按着不怎么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桌面小,看上了个叫什么狼途的,不知道使用着怎么样,还没买。看上这个键盘是看中了带数字键盘区, ...

我数字键不怎么用,所以想买个小的,就是没有便宜的,贵了又觉得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剪刀脚的估计还是成本问题,当年买过一个叫"南极"的键盘用得挺舒服的,后来见不到了,习惯了用本子打字,台机那 ...

是啊,笔记本用惯了以后台式机的键盘真心不舒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数字键不怎么用,所以想买个小的,就是没有便宜的,贵了又觉得没必要了 ...

以前买过一个普拉多的X构架的小键盘也挺好的!就是接收器巨大!是HTPC配套的,还有鼠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普拉多的X构架的小键盘也挺好的!就是接收器巨大!是HTPC配套的,还有鼠标球。 ...

估计是红外的,接收距离短,还有点延迟,不喜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剪刀脚的估计还是成本问题,当年买过一个叫"南极"的键盘用得挺舒服的,后来见不到了,习惯了用本子打字,台机那 ...

我以前买过南极(NAZAR)的手柄,毕竟六十块的便宜货,但是比北通一百多的阿修罗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买过南极(NAZAR)的手柄,毕竟六十块的便宜货,但是比北通一百多的阿修罗都好用 ...

的确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