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光荣惨烈阵亡的电能表

楼主(2020-12-25):
单位办公室的电能表,不知什么原因烧了,这是去年电改时安装的,一直没有问题,前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烧了,办公室就一台挂机和2台电脑,没有其他大功率电器,拆开 看看,有一点很奇怪,烧这么狠,配电箱里面一起的空开为什么没有挑,反而是上位空开跳了,本来想烧的不严重的话可以玩玩,这下没得玩了。
外观

出厂日期

打开盖子,里面很惨烈

用水洗干净

芯片,好多烧糊的电阻

好多电阻烧糊了

有个8腿的芯片炸了

网友A:
电路板不干净导致绝缘不够或者极间放电打火了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表自己炸了,空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不干净导致绝缘不够或者极间放电打火了吧

但是电表也用了一年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表自己炸了,空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但是上位空开跳了

网友:
配电箱空调的动作灵敏度没有上位的空开高吧
和我们单位的室外照明配电箱一样,有路灯进水漏电户外箱16A的漏电开关不动作,室内总柜250A的出线漏电开关倒先动作了

网友:
应该是打火了,要么绝缘不够,要么接触不良

网友:
这是不是被380V干过啊

网友:
看样子这“表”前世作孽太多,今生遭雷劈了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三个互感线圈烧不了。

网友:
看得出你这个电能表经历了什么,太惨烈了。

网友:
湿度怎么样

楼主:
冬天湿度很小

网友:
所以大部分380V都是外部互感器啊。。。

220V都要开槽。380V不开槽?要么用绝缘分压电阻或者是早点用电阻分压。。。绿油理论上不能算绝缘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表也用了一年多啊

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
这是放了一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