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配的车钥匙,拆开看看。

楼主(2020-12-25):
新配了一把车钥匙,贵在便宜能用。

网友A:
我的钥匙里面有个不需要电的黑色胶块,好像起感应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钥匙里面有个不需要电的黑色胶块,好像起感应作用的。

无钥匙进入的天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钥匙里面有个不需要电的黑色胶块,好像起感应作用的。

黑色胶块是芯片里边有线圈磁棒芯片、钥匙门内也有线圈打开钥匙门得电后读取钥匙里磁棒芯片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钥匙里面有个不需要电的黑色胶块,好像起感应作用的。

那个是加密芯片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就算你遥控打开车门了 有钥匙可以拧动点火开关 你也打不着火 因为车没有识别到这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钥匙里面有个不需要电的黑色胶块,好像起感应作用的。

发动机防盗的芯片吧?

网友:
VVDI 防盗都给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加密芯片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就算你遥控打开车门了 有钥匙可以拧动点火开关 你也打不着火  ...

正解,名字叫“发动机防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钥匙里面有个不需要电的黑色胶块,好像起感应作用的。

被动加密的芯片,一般用于发动机锁,上电一瞬间读一下ID,死内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防盗的芯片吧?

是的。发动机防盗芯片。

网友:
再生遥控器,用再生机再生的。  可以复制滚码HSC301系列。

网友:
太低档了,粗制滥造

网友:
外壳13包邮,总成25包邮吧。

网友(2021-05-07):
厉害, 有没有人研究发动机防盗芯片怎么读写的?

网友:
有专门配钥匙的设备,挺简单的,意大利的最好

网友:
多少钱是关键.

网友:
五菱 EV min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钥匙里面有个不需要电的黑色胶块,好像起感应作用的。

防盗芯片

网友:
在网上配的吗

网友(2023-02-28):
看还有多少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