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小钱给老妈的电视换套喇叭-『折腾也是一种罪过』

楼主(2020-12-25):
花小钱给老妈的电视换套喇叭-『折腾也是一种罪过』

去年给老妈买的长虹32寸电视,喇叭外放声音真的很差。
最近在拼多多浏览到了微鲸电视的喇叭,
估计是拆机货(11元包邮)库存都算不上。
看在价格的份上,能用就ok。
=============

收货后发现做工还不错,品相还行。

中间有增强高音的塑边。

后面有增强低音的共振膜,看来微鲸电视在音质上舍得下成本。

称了一下重量,8两7。

和原机喇叭对比一下,
原机喇叭就是一个喇叭,连音仓都没有。

微鲸喇叭的功率是8欧8w。

接下来准备折腾原机喇叭,
拆掉原机的就ok,
由于微鲸喇叭太大,只能外置。

准备把喇叭用扎带捆绑在底部,
这样既不影响美观,
又不影响声音的传播。

插接件规格不一样,
只能拆开后焊接。

热缩胶管是个好东西。

安装好喇叭的样子。

拍张清晰点的照片,还成。

看看这个700块的老年机,
主板就是一体板。

功放芯片是RDA3118E28,
功率在10w-15w。

安装完毕,试试音质如何。

这个电视有EQ调节。
换上后我的主观感觉,
同样音量下,微鲸喇叭的音量更大。
现在有喇叭一点点低音的感觉,不再是叽叽喳喳的那种声音了。

这对渣渣喇叭估计只有拆磁铁了。

网友A:
不知这个东西的音质怎么样,前段时间偶然看到的,想入手一对加到电视上

网友:
买的喇叭质量非常好可以当小音箱用

网友B:
楼主这是穷折腾,论坛搜回音壁,有商家低价出

网友:
这样的喇叭,跟我15年买的KKTV43寸一样,难听得要死,我后来自己换上一对SONY电视拆机带音箱的那种,声音好多了。

网友:
这些喇叭没有箱体(传输线),只能叽叽歪歪的声音

网友:
家里的乐视Y50也是音质一般,不过自带的喇叭有底噪,屏幕画面越亮的时候越明显.正考虑小米的回音壁,用蓝牙测试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嗡嗡的声音,怀疑还是有干扰

网友C:
前段时间一直在咸鱼看这类的小音箱,奈何,眼高手低,嫌这货声音的塑料味,一直想做个木质,却又不会设计音箱,唉,

网友:
这种没箱体的不可能好声音了

网友D:
拼多多上不是有很多JBL BOSE 哈曼之类的半成品音箱嘛 那个的音质估计会更好一些

网友:
500买的索尼42寸看电视,喇叭听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穷折腾,论坛搜回音壁,有商家低价出

多低的价格?老人用,不想再外接电源,插头之类的,简单方便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一直在咸鱼看这类的小音箱,奈何,眼高手低,嫌这货声音的塑料味,一直想做个木质,却又不会设计音 ...

想木质的何必自己做,买个成品多好,外观也漂亮。

网友:
我都是把电视喇叭线接出来   找对小书架或者环绕箱连上   比这种效果更好

网友E:
电视界音响玩的最好的还得是bose电视 可惜我连个bose电视拆机bose喇叭都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个东西的音质怎么样,前段时间偶然看到的,想入手一对加到电视上
...

这种喇叭声音差,别浪费钱.在子用九十年代的三超画王电视机音箱还可以.50左右一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视界音响玩的最好的还得是bose电视 可惜我连个bose电视拆机bose喇叭都买不起 ...

没见过BOSE电视机在用乐爵士电视机音箱韩国产的声音还行.
估计B$O的电视机音箱不会差不比BOsE差
国产标哈曼的声音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拼多多上不是有很多JBL BOSE 哈曼之类的半成品音箱嘛 那个的音质估计会更好一些 ...

TB和拼夕夕很多JBL BOSE九成是山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BOSE电视机在用乐爵士电视机音箱韩国产的声音还行.
估计B$O的电视机音箱不会差不比BOsE差  ...

声音特点不同 bose特点就是低音 我很喜欢 并没有说多好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bose电视里面有很大的音腔 55寸的电视有6个2.75寸超长行程低音 我也没有亲眼看过这个电视 不过怎么也得对得起他的品牌吧 闲鱼有卖的 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