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淘汰的旧电表我也做了一个功率表,

楼主(2020-12-25):
金灶烧水电磁炉功率800W,这个显示900W,那个不准?

这4个孔还没有堵上
这个保温垫有12.9W

网友A:
拍了  没录到福利插座

网友:
里面要不要切断点什么,会不会重复算电费

网友:
怎么做的说一下看我能能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了  没录到福利插座

撸了的,4.8包邮

网友:
200口罩19 3米3口电源线4 逃生锤3 施耐德面板1 硬盘盒14 三开双控22 贱驴鼠标14

网友B:
底下的窟窿还是堵起来吧 安全一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9904&extra=

网友C:
这东西好改么,需要动那些地方?能传下经验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的窟窿还是堵起来吧 安全一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904&extra= ...

已经堵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好改么,需要动那些地方?能传下经验么?谢谢。

好改,就是在侧面挖了一个插座孔,接线的地方钻了4个孔,还有一个进线孔。4个线鼻子,

网友:
国标的这个功率仪不准?搞笑吧
供电电压肯定高了不少哈哈

网友:
不用刷机吗,这样每次要显示得按好几遍按钮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改,就是在侧面挖了一个插座孔,接线的地方钻了4个孔,还有一个进线孔。4个线鼻子, ...

表内有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内有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吗?

不用改,转孔把线接好就行。

网友:
楼主倒是晒一下改造的具体过程啊

网友:
13版的改显示顺序有没办法

网友:
把方法和过程说一下更好

网友:
直接进出线接好就行啊,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市电电压都高于220,所以显示的功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改,转孔把线接好就行。

谢谢,明白了,闲了试一下,前题是能找到表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