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群联PS3111-S11+hp79g51aph颗粒无法识别

楼主(2020-12-25):
M2接口的固态,群联PS3111-S11+hp79g51aph颗粒无法识别。phison_flash_id显示
v0.772a
Drive: 2(USB)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Model:
Fw   :
Size : 0 MB
Unsupported disk!

麻烦哪位大哥帮忙看看

网友A:
只认到了转接卡 没认盘,估计是SSD的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短接2个铜点上机 SATA直接刷 用固件生成工具生成个固件更新EXE刷入 这颗粒大概率海力士或者镁光

楼主:
这个应该是海士力的颗粒,没有识别很郁闷。

网友(2021-07-06):
弄好了吗老哥,我也是这个情况,上转接卡显示IO识别错误,然后再软件里面也识别不到闪存颗粒。

网友B:
拿条细电线剥皮揉成小团透明胶贴上那两小点识别了就撕开

网友(2022-08-15):
非常关注,期待楼主问题解决的新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条细电线剥皮揉成小团透明胶贴上那两小点识别了就撕开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楼主,群联不识别的问题进展的如何了?关注中

网友:
进入ROM模式,看看ID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认到了转接卡 没认盘,估计是SSD的供电有问题了

请问如果是供电有问题了,如何处理呢?是换到台式机箱后面插口还是需要单独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