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增加显卡风扇转速,如何增加电脑显卡风扇转速

楼主(2020-12-25):
怎么增加显卡风扇转速  ?打开控制面板,点击系统和安全
进去系统和安全界面之后,点击电源选项
进去电源选项界面之后,选择高性能,点击旁边的更改计划设置
进去编辑计划设置之后,点击更改高级电源设置
进去电源选项高级设置之后,点击处理器电源管理->系统散热方式
打开系统散热方式之后,可以看到笔记本电脑有使用电池和接通电源两种情况,可以设置散热方式为被动或者主动,设置主动会让风扇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转速,设置被动只有在CPU的热量高的时候才加快转速,一般默认是主动,如果想降低风扇转速的话,可以设置被动,如果想散热效果的话,可以设置主动

好啦,以上就是关于如何增加电脑显卡风扇转速的方法,希望能帮到大家呀。

来源:yunqishi.net

网友:
微星有个调节显卡转速的小程序,AMD可以在驱动里调高风扇转速。

网友:
你们家显卡风扇转速是用系统电源选项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