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求锐仁- 锋M1开卡软件,有开过的朋友请帮忙一下。

楼主(2020-12-25):
有没有同型号的朋友开卡成功的,请发下开卡软件,现在这个固态读写缓慢,几乎无法使用了。但是盘符什么的还是正常。分区也正常,我想重新开卡,再扫描一次坏块。、、

求开卡软件和方法,谢谢各位了

网友:
就marvell开卡的,自已也要搜寻一下,懒得可以。

网友:
放弃挣扎吧,没用的

网友:
马牌主控,放弃吧

网友:
工具倒是有加群273915233 群文件有  问题是刷了也还是不太正常的  直接拆芯片换2258XT主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