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板二极管问题

楼主(2020-12-25):
目前有二个板并联一起短路电流可以达到10A左右  电压22V左右  还有一个板没有这个二极管   今天没什么太阳冲了只有11AH 的容量   加如说 我都并联的话 万一这个二极管坏了 击穿的话 不是就短路了吗   为什么有一个板没有这肖特基二极管   也正常使用   要是并联的话 需要串防倒流二极管 吗  都有控制器

网友A:
并联,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B:
太阳能板的电池感觉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板的电池感觉很坑

我用的是天能电池20AH的  电动车拆出来的

网友A:
没有二极管的问题。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二极管的问题。回流。

下面有控制器的 你是说当另一个太阳被挡住的话被当负载 吗 那 二极管应该也是串联在正级上吧

网友C:
两块太阳能板并联用一个二极管是可以的。如果后端有控制器再接蓄电池应该不存在倒流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太阳能板并联用一个二极管是可以的。如果后端有控制器再接蓄电池应该不存在倒流现象。 ...

有一点点倒流0.7V左右影响不大   我是想 如果拆那个二极管 击穿的话 是不是太阳能板会烧毁

网友:
感觉这个二极管应该是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
控制器端有防逆流二极管的,你可以晚上量一下太阳能输入端,如果没有电压不就说明问题了么
缺肖特基管的应该还是要补一下

不过你的意思是并联板子之间是否要防逆流,理论上应该每根线要串联一个二极管然后再并联

但是每块板子的工作电压不一定相同的,所以并联并不是个好方法,效率肯定低

网友:
串接二极管的主要目的是在光照不足或夜晚时发生蓄电池反向放电(电流倒灌),太阳板并联使用时每组光照不同还有可能发生组与组之间放电的情况(放电不代表短路)。所以每一路都必须串连二极管,尽管控制器一般都有防止倒灌反接等保护设计。

网友D:
质量居然这么差,盒子里没有密封灌胶,很容易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居然这么差,盒子里没有密封灌胶,很容易漏电的

里面有 密封胶灌注的 盒子外边没事的 接线柱 是在太阳能背面雨伞根本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