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个东西怎么拆

楼主(2020-12-25):
便携式小音箱,废品站换的。不知道哪里坏了,明天动手修。但不知道怎么拆,哪位老师指点。

网友:
把网子撬下来,应该就能看到螺丝了

网友A:
一锤子下去,没有拆不开的

网友:
同拆网就能看到螺丝,一般就是电池没电或者晶振坏了,听个响的东西

网友:
罗丝在网罩里,拆下网罩就看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锤子下去,没有拆不开的

还是你厉害

网友:
大力出奇迹,没出现奇迹说明力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锤子下去,没有拆不开的

你躺好,我马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