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阳能板太阳能板二极管问题

楼主(2020-12-25):
太阳能板二极管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191
(出处: 数码之家)太阳能板二极管问题

刚才放在电子那里了搬运过来回答     说下并联拆除二极管

网友A:
并联的旁路二极管,但有异物档住某块板子时,太阳能板不发电同时相当于大电阻,串联时会消耗能量并发热严重,有这个二极管时,相当于直接过二极管,不会烧板子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的旁路二极管,但有异物档住某块板子时,太阳能板不发电同时相当于大电阻,串联时会消耗能量并发热严重 ...

谢谢回答  我现在是想不串联太阳能板  用作12 V系统 照明用 光猫啥的  想并联使用加大 电流  试过二极管 串联在分别二个板上 防倒流  但是效率低了好多  电流上不去

网友B:
这二极管还有个作用,天阴时防止电瓶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二极管还有个作用,天阴时防止电瓶倒灌。

这个不起倒流作用的  而且下面有控制器 有防倒流的   是怕二个板子 互相当负载  但是运行几天还算可以

网友:
想要效率高就选择理想二极管,,tb有卖的,就是通过pwm控制让mos管变成了理想二极管,,效率很高,电流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起倒流作用的  而且下面有控制器 有防倒流的   是怕二个板子 互相当负载  但是运行几天还算可以 ...

我前几年装的,电路上都串着一只二极管,听说是防倒灌的。

网友:
那个二极管是防倒灌的,每块板子上都有一只。正常串联不影响的,我买的摩拜车板子就是串联使用的。

网友:
有肯定比没有好
专业的电路设计
比这个还要复杂

网友C:
有控制器的话它里面有防倒流的,不用串二极管了,同规格的直接并就行了,,,,太阳能板接线盒的二极管不要拆,保护太阳能板的(我是这样想的,设计师是能省就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我现在是想不串联太阳能板  用作12 V系统 照明用 光猫啥的  想并联使用加大 电流  试过二极管  ...

试试理想二极管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控制器的话它里面有防倒流的,不用串二极管了,同规格的直接并就行了,,,,太阳能板接线盒的二极管不要拆,保 ...

嗯 我就直接并联 阳光2个可以达到10A 的电流 今天冲了23AH 的容量

网友D:
二极管会有压降,肖特基会小一点,想提高效率要么每块板一个独立控制器,要么用理想二极管,直接并联被遮挡的那块板会变成负载,当然你那里没有障碍物并且只有两块那不用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会有压降,肖特基会小一点,想提高效率要么每块板一个独立控制器,要么用理想二极管,直接并联被遮挡 ...

我这里没有障碍物的 自建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没有障碍物的 自建房

没有障碍物就直接并联,两块板参数差距很大就在小的板上串二极管

网友:
太阳能板太阳能板二极管问题

网友E:
楼主,我有一个板子,好像是100W的,分2路,每一路正负极间都有一个二极管,我打算将这2路并联使用,请问用不用拆除二极管呀,还是直接带二极管正正连接,负负连接就行呀,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有一个板子,好像是100W的,分2路,每一路正负极间都有一个二极管,我打算将这2路并联使用,请问用 ...

同参数我就是直接并联了   那个傍路二极管没拆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参数我就是直接并联了   那个傍路二极管没拆除

好的,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