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建兴l8h 128 v2g开卡失败 dram miss compare

楼主(2020-12-25):
求各位大佬棒棒忙  是不是设置错误 一点开始 就报02错误  dram miss compare

楼主:
求各位大大帮帮忙

网友:
内存报错,测一下内存,不行换软件版本

网友:
百度翻译是个好东西/人家都告诉你缓存参数错误/说明你缓存没设置对/建兴128G盘一般配128M缓存/你选个256M肯定不行啦

网友(2022-02-18):
我是用512M的nanya缓存开256G(原128M换缓存重新开), 一开始也报这个dram miss compare,然后flash diagnosis 里面坏块显示全盘坏块爆表,后来,我把USB Hub去掉,然后重启电脑,再开,很神奇的就没问题了顺利开卡了,估计和开卡软件有关系,也和其他设备干扰有关系,希望能帮到你

补充内容 (2022-3-28 19:45):
另外一个2246en的盘,换两次全新新缓存还是这个提示,我一直以为是热风枪太热烧坏板了,结果后来取消pretest,开不过后,再选上再开就过了,玄学....

网友:
换过缓存吗?缓存参数设置对了吗

网友(2022-08-22):
同样的盘,怎么进量产模式呢?短路针孔上电量产工具scan不到,是不是对USB转NGFF芯片有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