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看不懂这么一个简单的阻容降压电路了

楼主(2020-12-25):
大神们,这是个阻容降压的没错吧?但是,在阻容降压的旁边出现的那个是变压器吧?一个电路怎么会同时出现两种变压,而且从背面图上看怎么感觉变压器的接法也不对呀

网友A:
是抗干扰的,不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抗干扰的,不是变压器

CBB电容右边那个不是变压器吗?那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
那个不是变压器,220V经过线圈到电容的,是滤波作用的。

网友B:
你说R2是变压器 ,我也感觉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R2是变压器 ,我也感觉有点像

我说的是CBB电容右边那个呀

网友C:
那是共模电感不是变压器

网友:
共模电感, 抗干扰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CBB电容右边那个呀

右面的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共模电感不是变压器

谢谢大神,长知识了。请问那个共模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第一次见阻容还用共模的。就像拉菲配可乐一样奇怪。

网友D:
类似这样的电源抗干扰EMI电路:

PS:右下角那根线虚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BB电容右边那个不是变压器吗?那个元件是什么?

蓝色那个才是继电器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阻容电路供电,控制是用背面那个八脚的单片机控制电路

网友:
这个是那个品益定时器吧,只能倒计时那种,我买的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坏了...

网友E:
那个变鸭器是共模轭流电感,不是变鸭器,用于抑制电磁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这样的电源抗干扰EMI电路: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变鸭器是共模轭流电感,不是变鸭器,用于抑制电磁干扰的。

收到,谢谢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