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必须推荐:36图huigu亲拆7w悬臂台灯,近两年感觉性价比最好的台灯

楼主(2020-12-25):
这个台灯是真不错,huigu拆灯不少,几十块钱价位里面,这个是给huigu印象非常突出的。说几个印象最深刻的点吧:
1、特别有份量,重量是其他台灯一倍以上,拆机发现底盘超大金属配重,好处就是底盘稳固,各种姿态都不会倾倒。
2、悬臂结构很有特点,相当于3关节活动,其中悬臂关节还可360度旋转,能摆出很多高难度姿势。
3、电路完整,非阉割版本,买的是插电不带遥控版本,发过来是插电带遥控版本,而且充电电路齐全,带电池仓和电池接口插座。
4、做工用料好,外表细腻美观,2米长线,超薄底座,个头也大,摆桌子上很显档次。
5、功能齐全,5种发光模式,触摸无极调光,45分钟定时关灯,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遥控完成。
6、最关键一点,才24块钱,实惠到家了。

开始上图,先看盒子,一眼看上去和其他台灯盒子很像,但是拿到手里立马感觉不一样:份量太足了,是普通台灯重量的一倍左右:

打开包装箱顶部,里面内容物摆放规整,有纸隔板分隔和保护:

主体取出来:

遥控器和2米长线装在大盒子里的一小盒子里。说道这里多提一句,huigu拍的是插电不带遥控的24元版本,收到是带遥控版本,不知道是个例还是都这么发的:

遥控器,也很漂亮,上按键是切换5种发光模式,左右两边的加减号按键是调节亮度,下按键是45分钟定时,中间按键是遥控开关按钮:

说明书:

台灯立起来,灯臂收起状态:

正常姿态打开亮一下,3关节加360度旋转可玩性很高,更多姿势在帖子最后。

台灯超薄底座,中间圆形凹陷正好放置遥控,如果不放遥控,中间凹槽可以放置手机:

简洁的底面:

打开4颗螺丝,取下底盖,里面是超大一块金属配重,很厚,至少3毫米的样子,难怪底盘这么稳:

灯臂,三颗螺丝和两侧卡扣固定,打开之后里面是充电板和连接,注意两点,充电板电路完整,线材全部是高弹硅胶软线:

黑白两根线,和外面很厚的灰色外套,全都是高弹硅胶材质,其中黑白两线24AWG,用料足:

充电接口板:

取出充电接口板:

贴片2KAX是充电管理芯片,0.5A充电带保护:

中间2针端子插座是电池插座,huigu目测,只要把18650接上就变成充电台灯:

背部只有一个贴片整流管:

最核心的灯板部分,磨砂灯罩是卡扣固定,撬开等着,露出灯板,三排共36颗LED芯片:

上下两排白光,中间一排暖光,主控芯片、遥控芯片、遥控接受元件都在中间的二层电路板上:

中间的二层电路小板,通过圆圈里的三个焊位焊接固定在灯板上,外壳上两个圆形铜箔是触摸感应元件:

LED芯片,单颗0.2W,36颗理论功率7.2W,不过通过功率实测,三排灯珠并不同时全部满功率高亮,估计是处于散热的考虑:

上下两排白光灯珠高亮模式,实测功率4.5W:

最低亮度,功率0.9W:

解锁各种姿势:

这个厉害,只有底盘超级稳,才能解锁这个姿势:

分享huigu的购买连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147

网友:
价廉物美,谢谢分享。

网友:


网友:
近两年感觉性价比最好的台灯

网友:
颜值还不错,但不想跺手了

网友:
这个台灯不错,这个价格能买到遥控的就好了

网友:
推荐:36图huigu亲

网友:
看一个买一个,家里一堆了

网友:
臂台灯,近两年感觉性价比最

网友:
推荐:36图huigu亲拆7w悬臂台灯,近两

网友:
感觉性价感觉性价比最比最

网友:
个人的价值取决于

网友:
近两年感觉性价比最好的台灯,价廉物美.

网友:
36图huigu亲拆7w悬臂台灯,近两年感觉性价比最好的台灯

网友:
两年感觉性价比最好的台灯

网友:
个必须推荐:36图huigu亲拆7w悬臂台灯,近两年感觉

网友:
这个颜值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