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TP-LINK TL-S5-5KM监控专用网桥拆机

楼主(2020-12-25):
不知道能刷什么固件呢?
TP-LINK TL-S5-5KM

网友:
线路板很简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网桥就用网桥本身的固件吧,比如有的有2.3G频段就特别好

网友:
把它卖了,买个百米的回来玩

网友:
先编程器备份,再去找相同方案的固件刷

网友:
这配置没啥可玩性

网友(2021-02-17):
内存小了一点,好像改内存可以刷 ubnt的固件,代工件同款,好像

网友(2021-03-27):
这个tp家族(TL-S5-xxKM , MWB5x5 , FWB5x5)系列的网桥设计上不知道咋考虑的,放家用路由上来说,都不算高配,价格还老高.
用的射频芯片,要么是mt7612en,要么是mt7613b,除了【天线值几个钱】,一无是处。

网友(2023-04-09):
再一次领略了tp的“杰作”,屏蔽罩,配置真是的省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