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厨宝推荐,有没有这方面的拆机图

楼主(2020-12-25):
冬天老妈洗碗 水太冷想安装个厨宝,买蓄水式还是即热式,这两种有什么优缺点,推荐一个

网友:
电热水龙头就可以

网友A:
我建议10L蓄水式 的,500-1000W的就好,功率大了只是速热,不要影响其他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10L蓄水式 的,500-1000W的就好,功率大了只是速热,不要影响其他电器。 ...

+1
有很多有品牌的产品, 安全有保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有很多有品牌的产品, 安全有保障

现在没有小功率的了吧,最起码是少了

网友:
建议放弃小厨宝,买个便宜的燃气热水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有小功率的了吧,最起码是少了

大功率能有多大?跟即热的不是一个量级,关键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太多了,即热的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能有多大?跟即热的不是一个量级,关键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太多了,即热的几乎没有 ...

大功率就是1500、2000、3000W的即热的都是30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