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 7905双电源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20-12-25):
7805 7905双电源输出电压问题:
电压加到13V
7905输出-5V;
7805只输出3.23V;
7805换了输出还是有问题;输出电容也比7905的要大10倍。

网友A:
把输出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输入端电容没有平衡电阻,两个电容的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B:
是不是脚位错了??

网友:
你这是虚地啊

网友:
可能两种情况:
1. 两输入电容不平衡,上部电容两端电压较低;
2. 输入电压太低,以致LM7805的压差不够。输入13V,输入平衡的情况下上下臂各有6.5V的电压,输入输出压差只有1.5V,LM7805的最小压差好像是2V吧。

网友:
7805 输入端电压不对,加两个100k的电阻均衡下

网友:
这个电源需要用中心抽头的变压器。你这种变压器只适用正负电源负载严格相同的情况,否则两只420uF的滤波电容中点电压严重偏离,造成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你这是强行把单电源改双电源?

网友C:
你自己想想电流该怎么走才能形成回路?

网友:
仿真一下,你比对下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想想电流该怎么走才能形成回路?

有回路,相当于两个电容串联起来提高耐压,负载电阻相当于均衡电阻。

网友:
想要单绕组变出双电源,要用这种办法,等同于正负电源全都用半波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回路,相当于两个电容串联起来提高耐压,负载电阻相当于均衡电阻。 ...

那如果负载不平衡呢?事实上负载完全平衡的情况基本上不存在,这样就要求参考电位必须是低阻抗,而用电容分出来的假参考电位,对于直流而言是极高阻抗,只要负载有一丁点不平衡,参考电位自己就漂到天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负载不平衡呢?事实上负载完全平衡的情况基本上不存在,这样就要求参考电位必须是低阻抗,而用电容 ...

所以要中心抽头的变压器。你那个也可以,只是半波整流,效率低一半,小负载下还能应付下。

网友:
早些年很多2030的多媒体2.1音箱就是这种单电源两二极管结构的正负双电源整流滤波,12伏左右交流输入出来正负18伏左右带三颗2030稳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想想电流该怎么走才能形成回路?

回路就是输入滤波电容,这种是常用的浮地对称双电源稳压电路,多用在对称负载或对称动态负载,有要求不能共地场合,提高平衡度可加均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负载不平衡呢?事实上负载完全平衡的情况基本上不存在,这样就要求参考电位必须是低阻抗,而用电容 ...

轻微不平衡木的事,正负负载轻微不平衡只会导致正负等效电阻轻微差异,输入电容分压会轻微不同,只要输入压差够不至影响稳压效果漂不上天,三端稳压本身输入电阻对于输入电容就有均压作用。浮地参考点对于恒定直流正负均衡情况下阻抗不会极高,对于动态交流负载负载瞬时不平衡也没问题,就像半桥电源两个输入电解一样,周期性的自我调节。对于直流很不对称负载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出电容换下试试

输出电容7805用的是100Uf,7905用的也是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脚位错了??

脚位应该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