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偶遇一个不正经的58xt主控

楼主(2020-12-25):
一块金士顿的坏固态,颗粒拆了剩个板子。

板子有外伤,就拆主控用了。

想当然地以为这货是PS3111,毫不犹豫地上到这两天刚到的PS3111 u盘板子上。

结果上电短路。

拆下来后仔细看,发现闹了个大乌龙。

这货跟PS3111脚位是不一样的。PS3111/AS2258是13*13,169脚位的。这货是12*12,144脚位的。

提到144脚位,果断想到了46xt和58xt,鉴于板子原来上的是Bics3的颗粒,先猜这货是58xt吧。

找了个58xt的好板子,替换一下主控。

上电叮咚一声,或许答案已经有了。

不甘心,我非要上个颗粒,开个卡试试才相信。

找了颗316的颗粒焊上,三星3Dv3制程,58xt是可以开的。

上58xt开卡工具

ce识别正常。

开卡成功。

读写正常。

好吧,你就是那个不正经的58xt。

网友A:
55.90GB,保留区有点大?

网友B:
看原板子那么小,像58xt-EMMC

网友C:
金士顿什么型号的,居然也用上了58xt,板子比山寨的还要小,真是省钱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90GB,保留区有点大?

默认出的容量,6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原板子那么小,像58xt-EMMC

不是emmc,背面2个152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士顿什么型号的,居然也用上了58xt,板子比山寨的还要小,真是省钱到家了 ...

不知道啥型号,裸板收来的。

网友:
金士顿这个板型有PS3111主控也有2258XT和2259XT主控的 其实这主控都是ARM公版架构的方案核心 大小都差不多

网友D:
擦,我也买了两片,不过拍之前我就搜到是58XT了。

掉点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擦,我也买了两片,不过拍之前我就搜到是58XT了。

掉点严重

情况一样,拆主控用吧。

网友(2022-08-11):
群联主控上会有生产日期丝印,格式是群联自己的,就算马甲也会有

网友(2022-11-28):
58XT搭配EMMC的片子(或者说ufs我也不知道),那个颗粒怎么植锡啊,没有合适的网

网友:
大神面前,小妖不得不现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