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v20ah有一块电压低1.5v

楼主(2020-12-25):
如题,在欠压状态测量的,三块12多,一块10.5,
单独换那一块值得吗,会不会剩余三块相继要挂
买单块电池哪里有卖的
图忘拍了

网友:
测容量,到修电动车那换一个最经济

网友:
同楼上,测容量,换个二手的

网友:
二手配一个 旧的给他 补30元左右 看地方

网友A:
2楼说的有理,其他的不一定坏,换一个电压足的,如果已经用了2、3年了就全换吧

网友:
一个坏了,另外三个也差不多了,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去修车那以旧换旧

网友:
你检查一下所有电池有没有涨肚裂纹的情况。有的电池是涨肚导致裂纹干涸,那种情况的话所有电池都一起涨肚了,更换一块的话其他三块因为内阻差异太大充电的时候分担电压高,会越来越严重的涨肚,最后再次裂纹。

你可以问一下全更换一组多少钱,最近铅酸电池的价格好像正好在低位,但是入冬后换的人多了,不知道会不会涨。

网友:
入冬后电瓶都涨价了,最好是去修车的地方换一块电瓶,让师傅测一下大概内阻相近的就行

网友:
看年限,少于半年年可以免费换新电池,不满一年换翻新电池,超过一年少于2年的单独冲冲电凑合到2年就可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有理,其他的不一定坏,换一个电压足的,如果已经用了2、3年了就全换吧 ...

去年7月买的车车

网友:
对换一块旧的就行

网友:
30元换一块那些维护电池,新的哪一类维护哦。维护也能用一年左右.

网友:
单独换一块先,反正不会亏,以后再慢慢换其他的。有条件单独测量容量和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