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753波箱拆卸求助

楼主(2020-12-25):
最近淘了个洋二,成色还不错,打黑机,没有电池试好坏,拆开做了清洁,总体上超出我的预期,感觉很值,就是在拆波箱遇到麻烦了,拆不开,因为不想将就,所以请拆过的朋友指点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A:
好像是逆时针松开铝盖

网友B:
官网看了下维护指南,拧进去的,特别指出是左旋螺纹,也就是反丝。·https://documents.milwaukeetool.com/54-26-275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看了下维护指南,拧进去的,特别指出是左旋螺纹,也就是反丝。·https://documents.milwaukeetool.com/ ...

谢谢,等拆下来后拍照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逆时针松开铝盖

谢谢,我之前拧过,估计是太紧了,拧不动,所以心里面没有底,同时也不知道是哪种类型的螺纹,所以没有再进一步拆卸,得到你们的提点我心里面也就有底了,谢谢

楼主:
波箱拧得太紧了,拆不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箱拧得太紧了,拆不下来

唉,要么是拼装机,要么是返修机,焊点很明显,转上的更明显。

2753的机头,要热机多跑跑,使波箱发热后,才能拧下去,冷机器一般很难拧。

另外,有可能被打了螺丝胶了。

网友:
波箱顺时针是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要么是拼装机,要么是返修机,焊点很明显,转上的更明显。

2753的机头,要热机多跑跑,使波箱发热后 ...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上面的焊接痕迹是我便于清理,用电烙铁焊过,原来上面没有动过的痕迹,原生态,外面的螺丝也没有拆卸的痕迹,电池已经到家,试机正常,就是调节显示灯有一个不亮,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多少收成色不错

网友(2021-04-07):
顺时针就能拧下来,也就是反丝,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可以干轮胎螺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等拆下来后拍照上传

中了你的毒。等货中

网友:
成色不错,搭理得很干净

网友:
米沃奇机器不错,就是18V的上个螺丝用着手累,改用12V的比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