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给爱车换机油

楼主(2020-12-26):
自己的小车一年多没保养了,趁着双十二买了桶壳牌全合成机油,想着怎么也比修理店的便宜,而且相比修理店的杂牌机油,这个还更放心,顺便锻炼一下动手能力。

换机油的过程只拍了视频,没有拍照片。就从视频截图下来。大家凑合看吧,主要看讲解。。。
我这里没有地沟更没有升降机,所以找了河边的一个T形地带,刚好可以在下面操作。

先拔出机油尺,防止有压力不好拆,然后直接拆放油螺丝。

这个螺丝扭力挺大的,拆的时候用锤子砸了几下才下来。

然后就是拆机滤,我没有专业的机滤扳手,用的三角带。这个办法也是从论坛上面看见的,不过具体实施起来,是挺费劲的。反正拆机滤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

上机滤也一样,比拆的时候容易些,三角带加上手用力,差不多可以上紧。上机滤的时候密封圈处抹点机油

这两项完成后就可以加机油了,准备一个接口!准备一个接口!准备一个接口!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一开始直接往里倒机油,撒了不少!

机油的话,我这个车总共用了不到三升!也可能旧机油没放干净。最后加上撒的机油,壶里面还剩1升。
然后顺便换换空滤,这个简单多了,拆掉旧的,换上新的就行。

换了以后怠速声音确实小了一点,也可能是心理作用。
最后贴个我拍的全程视频,看帖子不清楚的也可以去看看视频。https://v.ixigua.com/JgxcUPj/

楼主:
网络好像卡了 发重了 版主留下这个帖子删除其他两个吧。

网友A:
我这边自带油路边店换收50工钱,也想自己找个合适地形换,话说放油螺丝不用太大劲吧?不需要拧太紧吧?

网友:
哥们连发3贴啊?点多了?

网友:
看了这帖子,我想起来以前开的破卡车洒水,就是经常去加机油了,烧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自带油路边店换收50工钱,也想自己找个合适地形换,话说放油螺丝不用太大劲吧?不需要拧太紧吧? ...

拆的时候反正紧挺大的!我这个螺母是铜垫片,没有橡胶垫

网友:
放油螺丝和机滤拧差不多就可以,只要不滴油,轻微渗油都不用放心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自带油路边店换收50工钱,也想自己找个合适地形换,话说放油螺丝不用太大劲吧?不需要拧太紧吧? ...

座标佛山,路边维修店,带机油机油格去换机油,重力式的换机油就30元,抬举机省的自己钻车底。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挺 好的

网友C:
准备一个接口!准备一个接口!准备一个接口!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一开始直接往里倒机油,撒了不少!

你的方法不对,满桶的机油(包括其它液体)倒的时候桶要斜拿,让出口在上方,液体在下方。这样做的话,不需要接口,空气也不会在桶里冒泡。

网友:
可以考虑活动的时候买一瓶驾驰,貌似也就89,然后自带机油过去,让店里给你换成你自带的机油就可以省了人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座标佛山,路边维修店,带机油机油格去换机油,重力式的换机油就30元,抬举机省的自己钻车底。 ...

主要是老板的脸色不太好看……或者说你机油不好有问题概不负责之类的……毕竟人家赚得少了……

网友:
装过机油的电饭锅做饭特别香

网友D:
吉利金刚?或金鹰?

网友E:
单侧斜坡会不会因为有倾斜角度,费油放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侧斜坡会不会因为有倾斜角度,费油放不干净?

不倾斜 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方法不对,满桶的机油(包括其它液体)倒的时候桶要斜拿,让出口在上方,液体在下方。这样做的话,不 ...

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吉利金刚?或金鹰?

厉害厉害 吉利金刚

网友:
吉利金鹰吧,金刚好像没有大灯的黄圈。这车当初我买车的时候去看过自动挡的,还挺贵的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专门做汽车保养换机油的,做得比较细心,旧油放完后,汽车启动一小会儿,猜着可能是让齿轮缝隙里或犄角旮旯里的油都充分的放出来吧,然后再用压缩空气往注机油的孔里吹,估计也是充分放空旧机油吧。然后再注入新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