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磁带随声听机皇!1989年的SONY WM-DD9分尸缝合大法,换透明外壳

楼主(2020-12-26):
先上一篇关于SONY WM-DD9的软文。。。写的不错

http://type80.blog.sohu.com/109793828.htm

如果用时光机器将我们送回到80年代中后期的话,我们会惊异的发现,当时的一些磁带随身听有着极高的水准,不论是在音质还是质量上,都是现今的产品无可比拟的。而这种极大的差异其原因与当时随身听在设计和制造上的构思与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为了"追求高音质,高性能,高耐久性"的理念,设计者将随身听的设计思维与顶级卡座相联系,使得当时有一小部分随身听产品具有顶级卡座般的技术指标以及CD般的高音质,而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一款磁带随身听,就正是在这种设计构思下的产物,他就是被玩家称之为"磁带随身听颠峰之作"的WM-DD9。

WM-DD9,这是很多顶尖级随身听发烧友梦寐以求的极品之一。该机1989年由SONY设计制造,1990年正式对外发售,当时在日本不含税的零售价高达430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700多元。而笔者也因为能得到一台全新的WM-DD9感到无比幸福。 WM-DD9只是一款磁带单放机,由于生产设计于10多年前,机器只有比较少的功能,搭载有DOLBYB/C NR降噪系统,改良式的 EX DBB低音系统,自动翻转播放,以及AB面循环播放功能,磁带种类的选择要靠开关调节,所有这些对当今的高档磁带随身听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但如果把WM-DD9的内在优势说出来,绝对能达到让不少懂行的人咋舌的地步。两马达圆盘直接驱动机构和石英锁向环伺服系统,能带来很低的抖晃率,只有0.07%——这是WM-DD系列的普遍特性,而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机器的稳定性,WM-DD系列的磁带随身听全部使用"马达直驱结构和石英锁向环伺服系统",而该系列的终级型号WM-DD9与众不同主要体现在其双马达直驱结构上,WM-DD9是目前所知唯一将双马达直驱结构运用在磁带随身听上的机型,其机械原理简单而又复杂。

拆开机器,发现WM-DD9的机械构造及原理与通常的自动翻转机芯有很大不同。他有两层电路板,下层主要是控制伺服系统电路,上层则主要是电声电路,而且WM-DD9还有独立的左右两个单面播放机械体系,两只高性能圆柱形马达(像一节7号电池)分别驱动独立的左右两个机械系统,并且有两个电磁继电器分别运动,起到自动翻转切换A、B面播放的作用。工作时,一只马达直接驱动附有橡胶圈的铜制飞轮,一方面直接带动压带轴,另一方面附有橡胶圈的铜制飞轮又用一条很粗的皮带驱动另一只铜制飞轮,这只飞轮驱动齿轮系统带动卷带轮。与此同时,工作方的体系中,一只电磁继电器的吸合带动该体系里的一只金属手臂滑动,将有导轨的中心桥齿轮拉向自己一边,与该体系的齿轮系统相连,同时驱动一只滑杆垂直运动,将压带轮和磁头压下,这时候电磁继电器再放开,中心桥齿轮复位,于是机器进入播放状态。WM-DD9还设置有一只光电反射盘,与电路上的发光管配合可以在磁带意外卡住的时候起到保护机器的作用。

这款随身听采用先进的EX非晶态磁头,可以有效的提高声音的清晰度。 打开DD9的带仓,能清楚的看到他独特的磁头,磁头是波浪状的,这样的波浪磁头只在少数早期的高档机器上才能见到,而磁头的固定方式也前所未见,它不是直接固定在一个与机芯相连的金属架上,而是用两只弹簧软连接,固定在机盖构架上的,当机器运行的时候,整个磁头由一个约3.5x15mm的金属片压下,以确保磁头平稳全面的与磁带接触。而DD9的压带轮设计得也比今天的大一号,这样能更好的咬合磁带。此外WM-DD9还有一些技术指标,总谐波失真1.0%,信噪比48 dB,频响范围20-20000Hz, 这几项参数也是现今的磁带随身听望尘莫及的指标,即便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SONYWM-EX系列中的终级型号EX999 也只有20-18000Hz的频响;而WM-DD9仅1.0%的总谐波失真更是可以与顶尖级的中道三磁头、三马达卡座有得一拼。

介绍了WM-DD9的结构和参数,再来看看她的实际听感,笔者使用SONY TC-K555ESX次顶级三磁头、三马达卡座录制的高品质CrO2磁带,搭配SONY顶级耳塞MDR-E888聆听。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像是听着一台具有磁带音色的CD般,和很多高级磁带机都有不同程度的音染不同,WM-DD9没什么音染,声音很纯正,各个频段很平衡。 WM-DD9的声音略带柔和的暖意,没有浓郁的低音,但下潜很深,有力而又到位,不失冲击力;而中频细节丰富清晰,人声甜美,给人以略带微笑的感觉`;高频的表现毋庸致疑,20000HZ的频响不是吹牛,高音明亮顺滑,不糙不刺,给人很清爽的感觉,与同样高音出色的WM-EX999比较,有明显的优势。而最令人满意的是音场,WM-DD9的音场相当接近CD的水平,层次分明,细节表现也相当出色,不论是定位的准确性,结像度,空间感,都已经与CD无二;在配器复杂的高潮中依旧能从容不乱,解析力极高。 在于SONY 名家Discman D-777的对抗中WM-DD9仅仅是音场的宽度、深度和层次微欠一丝的不足,而在音色的平衡上却更胜一筹;再次与音质表现数一数二的顶尖级Disnman D-303比较,更突出了WM-DD9对高音质的追求,除了音场的略微不足之外,很难再挑出DD9的不足。也因为此,WM-DD9的优质表现足以将现在的D-EJ1000、CT790之流甩在身后。

WM-DD9除了令人惊异的结构和音质表现,体现其对高性能高音质的追求外,为了追求高耐用性,WM-DD9的外壳厚度达到1mm~2mm不等,而为了减轻重量而又保证相当的强度,外壳使用铝镁合金制造,其重达330克(含NC-6WM电池)的重量也令笔者乍舌,纵观笔者见过的随身听,还没有那个使用过接近1mm厚度金属外壳的。在WM-DD9的带仓内除了两只压带轮,看不见任何塑料部件,就连塑料制成卷带轮也包上了银色的金属皮,而设置在带仓中的电池盒不单可以安装条形充电电池,还可以安放普通5号电池,极大的方便了使用者。同时WM-DD9的样式也不死板,一个超大的透明窗占据了正面外壳1/3的空间,而有机玻璃的厚度也将近2mm;反面在外壳上有一大块橡胶,令你在手持DD9时加大摩擦而不易跌落,并且和另外连个角上的小圆橡胶垫一起起到托垫机器的作用。如此种种用心让人赞叹。

有了卓越的性能和优秀的做工,WM-DD9的配件同样也是一流的。随机配送有一只精美的皮套,能将DD9用螺丝固定在皮套里,全面的保护机器,并且能挂在皮带上,方便携带;配送的NC-6WM条形充电电池,有600mah的容量,可以供WM-DD9播放2.5小时使用(而使用LR6碱性电池可以连续播放5.5小时)。另外付送一只体积小巧的BC-7AT全自动高速条形电池充电器,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将NC-6WM充满,其充电电流从1900MA~720MA自动控制,并且具有末端涓流,指示灯在充电时分不同阶段用不同的闪烁频率来表示,是全自动高速条型电池充电器中不可多得的上品。最值得一提是的机配的耳塞,一只精美绝伦卷线耳塞盒里躺着一只MDR-E575耳塞,不要小看他,他虽是机配耳塞,但素质绝非现今MDR-E805一类机配耳塞之流,在玩家中,MDR-E575是公认的,能向顶级MDR-E888叫板挑战的耳塞,他音域宽阔声音柔和细腻,音色温暖清晰,颇有一种大耳机的感觉,据说最高时曾被炒到400元以上的高价。

WM-DD9虽然没有种类繁多的功能,既没有现代随身听最基本的"空白跳跃、自动选曲"功能,也没有EX系列顶机磁机36倍的高速倒带/选曲,但其超凡的高音质高性能高耐久性,体现了随身听制造的精华,融合了人类追求完美的愿望,这足以将他推上"磁带随身听颠峰之作"的皇帝宝座,让无数疯狂的烧友魂牵梦琐。最后,我想说,WM-DD9绝对是最优秀的NO.1。

前年@seedling 坛友也拆过,可参考:
磁带随身听界的终极兵器~SONY WM-DD9拆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6527

next

楼主:
手里还有个DD9的尸体,好多年前还很便宜的时候搞到的,但打开一看,少了好多排线,在淘宝咸鱼上找了几年了,也没见有DD9的排线卖,于是干脆分尸之。

虽然是DD,还是有皮带的,而且和aiwa的某些型号一样,皮带烂的一塌糊涂。全都黏在铜飞轮上了,都出铜绿了。。。。SONY当年的品控还是有问题。
不过比爱华良心的是那个年代就基本上全用上了钽电容,没有漏液腐蚀线路板的问题。

next

楼主:
等不到排线,死马当活马医,自己飞线修。
实在是喜欢DD9独特的双马达驱动,但机器的设计上的原因,把主板和驱动机械分离后,一些位置开关就触发不到了,想要看到内部运转的情况的话要接信号发生器还要拨动几个开关才行,很麻烦。灵机一动,DIY个透明版,一边听音乐一边看着里面马达磁盘飞轮转转转该多爽,于是开始动手。。。。

要透明,必须用有机玻璃。
原机的排线比较脆弱,而且也不知道机器到底是好还是坏,为了方便今后修理,尽量用插头插座代替直接焊接。
万能PCB是个好东西。

next

楼主:
然后就飞线,,一共焊了60多根线。。。。焊的眼睛都花了

next

楼主:
把线接上就可以试机了,果然是假尸体,就是皮带烂了,另外排线没了。其他功能完好。

30年前老机的声音还是不错的。

但是还有缺点,因为机械部分和主板分离,一些主板上的位置开关,比如控制正反面播放开关没法和机械部分联动了,用牙签搞定。

另外逻辑机芯的自动停止也玩不转了。机器只能工作5秒,然后就自停或者不停的翻面。

自停的原理是:在机器运转的时候,会带动一个贴有银色和黑色交叉的齿轮,然后主板上有一个光电装置,会照射一束红外线到齿轮上,齿轮旋转
到银色的地方,就会把红外光反射回一个光电接收器上,产生一个电脉冲。转到黑色的部分,就不会反射。。。这样的话如果齿轮在转,光电接收器就会不断的产生一个脉冲,
告诉控制IC,系统工作正常。 如果磁带到头了,转不动了,脉冲就没了,控制IC就会发出自停信号或者自动翻面信号。

为了搞定这个,找了个带闪光的手电,扣在光电接收器上狂闪,竟然也成了。。。。(第四张图)

扣着太难看,反正是透明了,把手电放在屁股面上狂闪也能骗过自停装置。

就是听首歌,把眼睛快闪瞎了。。。。。。

next

楼主:
更上一层楼,
因为不想拆下主板上的状态开关(那个年代的印刷电路板都很弱,反复焊几次焊盘就完蛋了),用两个乌龟开关自己DIY个状态开关,完美把牙签摘掉了。

全自停的光电装置其实把主板上的焊下来,固定在黑白齿轮上方再飞线就能完美解决,但同样原因,没有动主板,

解决方法是自己找个AIWA单放机尸体的光电装置(和SONY的原理完全一样),只用其红外LED部分,再在网上找个LED闪光用电路,让红外LED自己闪,然后反扣在DD9的光电接受管上,人为的造一个脉冲发生器。

这个方法并不是很完美,因为全自停无法实现了。。。这机器主要是在放音乐时能看内部结构,先将就了。。。

next

楼主:
至于音质吗,和另外一台DD9对比了一下,没发现噪声增加,因为自己是木耳吧。。。
本来磁带的底噪就有。。。

一段6秒小视频:

SONY WM-DD9播放器拆机大保健,30步组装起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817-1-1.html

网友:
这样改,感觉少了点那个啥啦

网友:
厉害了,只是这样焊会不会看着太难受了,心爱之物啊弄成这样子

网友A:
马匹的, 多年前买不起新的, 现在买不起旧的, 哎, 白瞎了,听了3-4年的磁带机.  最贵的90块不到.

网友:
太牛了,摩拜楼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匹的, 多年前买不起新的, 现在买不起旧的, 哎, 白瞎了,听了3-4年的磁带机.  最贵的90块不到.  ...

上初中的时候,我爸给我买的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能录能放,后来不知道怎么坏了,应该也是单声道的
后来自己又买了一个,好像20多,单声道的
再后来,有了压岁钱,在音像商店买了一个38块钱的,又买了一个高仿索尼耳机,被双声道立体声第一次震撼到了。那个时候同学家庭条件好的,只有那一两个有索尼机器的,那时候也不懂什么音质,反正借过来听,跟我的机器没有啥区别,区别就是索尼的机器真薄,很精致,我的就跟一个小面包一样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这么大的DIY工程,就为了看内部的机械运行之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初中的时候,我爸给我买的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能录能放,后来不知道怎么坏了,应该也是单声道的
后来 ...

我一共买过4-5台,都不记得什么牌子了, 有一个最多配件的, 录音,正反,双喇叭,
听过最好的一个是爱华, 省电,声音又清晰. 那时候最贵的还是电池. 后来有了电源.

网友:
大写的服!太厉害了,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有创意,非常不错!

网友:
的确牛人!我年轻时曾把一台索尼收放机的主板替换到熊猫的收录机上 那时那个美啊

网友:
眼花缭乱,拆解图太多了,太详细了,感谢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看接了这么多的线就知道是真爱了。另外,这种接线是设备可靠性的保证,比排线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这内部结构这么复杂,看起来很精美。值得修复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