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诡异的小罐子,大佬们谁认识???

楼主(2020-12-26):
一个约20厘米长10厘米直径的粉白色奇怪罐子,有认识是什么东东的吗?难道是潘多拉盒子?

网友:
跳蛋,女神姐姐用的。
那个小孔应该是拴一个绳子的,方便拉出

网友A:
这个嘛,偶认识,工地上振捣混凝土就是用这种东西。不过,你的这个振动棒怎么这样袖珍??????

网友:
我猜小疙瘩是一个小电机。你再拆开看看呗!

网友:
继续拆啊,看看小疙瘩是不是电机?

网友:
佩服飞机杯也拆

网友:
老司机都懂

网友:
这东西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偶认识,工地上振捣混凝土就是用这种东西。不过,你的这个振动棒怎么这样袖珍??????: ...

振捣人的,越振捣越舒服,最后飘飘欲仙,然后就没感觉了

网友:
哪里通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捣人的,越振捣越舒服,最后飘飘欲仙,然后就没感觉了

不会这么夸张吧?20厘米长10厘米粗的跳弹俺可没听说,不要歪楼哦~~~

楼主:
可能瓤子不在了,那个疙瘩没胆拆,怕里面有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夸张吧?20厘米长10厘米粗的跳弹俺可没听说,不要歪楼哦~~~

没听说过拳*吗?吼吼吼

网友:
这是个咖啡杯,带自动搅拌的

网友:
飞机杯,带震动的,里面的软胶掉了而已,后面的铜螺丝孔可以连接一个支架,固定在桌上,这样就不用手了

网友:
这下楼主有的玩了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是干啥的

网友:
通上电看看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