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美科技28元国产P50变焦筒,4056直充+恒流

楼主(2020-12-26):
论坛松美科技的28元的P50变焦筒,国产P50灯珠,亮度可以,亮点是驱动板不错,4056直充加恒流芯片,加26650大容量续航,这个价位还是比较香!具体看图吧!

网友:
才28元??这么便宜

网友:
楼主求地址来了

网友:
好东西,我前些天入手了海星,楼主这个还不到我那个的零头

网友:
同求购买地址 或方式。

网友:
同求购买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71-21382899991.1.41963eaedEUS7X&id=630781301237

你这明显加价了

网友:
能用18650的吗?

网友:
Micro USB的插口容易坏,而且不方便,因为是凹进去的,眼神不好的老年人都对不准,为什么不用TYPE C ?

网友:
进来看看了,哈。

网友:
能用18650电池吗

网友:
不带电量显示就是败笔了

网友B:
可惜是变焦的,不喜欢。也不喜欢电筒带爆闪和SOS功能的,没卵用,一两个档的最好。

楼主:
用转接筒可以用18650,电量显示也是有的,只是不在按钮上,在旁边的两个小孔,用红绿灯显示。。。图片上已经标识出来了啊!地址上面的楼层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
可惜的是凸透镜调焦,应该用沃尔森A7蛙眼透镜调焦更好,缺点需要凸台电路仓。

网友:
不错!买一个去

网友C:
假的P50
正P50要6V电压 单锂驱动要升压,那个板没电感的肯定不是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的P50
正P50要6V电压 单锂驱动要升压,那个板没电感的肯定不是升压

标题就说明了,国产P50,呵呵!其实,我感觉,对于很多老筒子,在不升级驱动板的情况下,用这种P50提升光效,倒也是个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是变焦的,不喜欢。也不喜欢电筒带爆闪和SOS功能的,没卵用,一两个档的最好。 ...

如果软件编的好,可以一按关机,也没有问题。要是需要按好几下,那确实是没有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