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输入48-72V输出24V的降压适配器,

楼主(2020-12-26):
打开盖板一看全是树脂,不知怎么拆下去。

网友:
大锤80小锤40

网友:
打119,消防队员有专业破拆工具。。。。。。。。

楼主:
80可买一个新的

网友A:
溶解树脂的有机溶剂不便宜,做工应该还可以,拆解就报废了。

网友:
这是防水电源

网友:
放燃气灶上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溶解树脂的有机溶剂不便宜,做工应该还可以,拆解就报废了。

已经坏掉了,输入端电阻无穷大,接入48v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