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有5368-LI-20充电器破解或改造方法

楼主(2020-12-26):
    网上淘了个大有的20V充电器,,新的十几块包邮,,觉得便宜便买了一个,,因为家里有几块20V的电池,,想着改造下给那几块电池充电用,,到手后接上电,,两个灯亮一下就灭了,,拿表量了下+ - 极没有输出,,只有中间脚和负极有5V电压,,,网上查了下,,大家都说这个充电器要和配套的电池保护板通信后就会开始充电,,有没有大神知道要怎么破解,,我想用这个充电器给其他的电池充电。。。

看外观还是不错的,,关建是价格美丽。。

输出20V  1.8A,,

接通电源时两个指示灯同时亮一下就灭了,,正负极没有输出

中间DATA脚和负极有5V电压,,

内部做工还行,,

反面刷胶,,质量还是不错的,,

哪位大神会改造这款充电器的麻烦指点指点,,谢谢,,
网上查到U4芯片的资料。。
ASM32S003F6BI芯片
• C-Sky 32位CPU核
• 片载32K(16Kbytes可选)程序闪存,4Kbytes数据闪存(大小可配置),2Kbytes SRAM
• 3 × 16位通用定时器/计数器,支持PWM功能 (GTC)
• 1 × 32位通用定时器/计数器,支持PWM功能 (GTC)
• 1 x I2C,2 x UART
• 多达14路的12位ADC
• 封装 TSSOP20

网友:
充电器破解或改造方法

网友A:
目前还没人破解大有电池的通讯协议,有个大神搞了很久暂时还只搞定了其它电池在大有机器上使用,充电/保护这块还没动静

网友B:
给控制断电的MOS管加个开关直接导通,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数据脚对地接个10K电阻试试。要真是数据脚可就没办法了。

网友D:
买个大有电池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控制断电的MOS管加个开关直接导通,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测量了MOS管之前的电路,,好像是单片机控制358运放,通过光藕让主控芯片停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大有电池就可以解决了

关建是价格不美丽呀,,充电器才十几,,电池都要3位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脚对地接个10K电阻试试。要真是数据脚可就没办法了。

不是以前的温控接口了,,接电阻应该没戏,,里面是单片机带协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以前的温控接口了,,接电阻应该没戏,,里面是单片机带协议的,,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ab9vtle8a2  这种充电器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人破解大有电池的通讯协议,有个大神搞了很久暂时还只搞定了其它电池在大有机器上使用,充电/保护 ...

我也找到那个贴子了,,关建是那个大神后来就没消息了,,估计是工作忙了,,也想着买他两块芯片折腾折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找到那个贴子了,,关建是那个大神后来就没消息了,,估计是工作忙了,,也想着买他两块芯片折腾折腾 ...

你想自己折腾也容易,不过需要一块大有电池。拿示波器或逻辑测试仪检测DATA脚的波形,再用单片机模仿。
工作量不小,有很多情况要模拟。因为电池都通过DATA脚的数据跟充电器或用电器进行协商,从而提供欠压,过压,充满,温度等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自己折腾也容易,不过需要一块大有电池。拿示波器或逻辑测试仪检测DATA脚的波形,再用单片机模仿。
...

这样看来还是非常麻烦的,,看来只能想办法把单片机电路取消不要,,改造个傻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