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电脑前USB接口失效

楼主(2020-12-26):
台式电脑前USB接口失效,重装系统之前是好的,现在连手机插上都没充电的反应,USB进程检查过了正常。以前遇见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是usb3.0接口,重新安装一下usb3.0驱动试试。

网友:
线虚了,动手能力强就换一条。没能力就从后面引一条延长线

网友:
买的先马机箱,USB3接口,俩有一个坏的,插上设备过几秒就弹出重连。用负载测试电流电压正常。唉。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看看设备管理器是是不是 usb是叹吧,删了再刷新就好了
如果所有usb 全不识别
那基本就是usb 控制器坏了
加个usb 扩展卡

楼主:
主板上的线松了

网友:
这种故障,3年后,50%的台式机都有,就是插口松了,甚至短线了,前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