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感觉出去玩的时候什么比较重要?我感觉打气筒和补胎工具

楼主(2020-12-26):
朋友们,你们感觉出去玩的时候什么比较重要?我感觉打气筒和补胎工具。有好的袖珍型打气筒推荐吗?很想备一个。要求小,实用。

网友:
听说打自行车的打气筒能把小车胎打爆???

网友A:
小时候,我使用过一种象注射器这么大的打气筒,很方便。你也可以用塑料注射器改装一个看看。

网友:
不要用太小的,用着真的很不方便的,如果你骑的是细胎的就更不推荐小气筒了。之前骑个细胎车,也是用了个小气筒,二十来公分长的那种,车胎要打到8个气的,过段时间就得补气,每次补气都要干上百十来下,真的很麻烦的,还要麒麟臂加持。如果你真的是骑细胎就真的太不推荐了。粗胎还好说,弄个差不多的就行,那个要求胎压没那么高,差不多就行。

后来车子丢了,气管子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我使用过一种象注射器这么大的打气筒,很方便。你也可以用塑料注射器改装一个看看。 ...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只不过时间久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只不过时间久一点而已。

我摆地摊卖过这东西,别人不相信,我不停的演示给别人看,一天下来,手臂都酸疼了。。。。。。。

网友:
头盔,手套,魔术面巾,眼镜,补胎工具,备胎,水,气筒,看情况,看路线,看公里数可带组合6角扳手,夜骑手电尾灯,一两个馒头等。。头盔很重要,以前我们没戴头盔一般不给跟队骑行。

网友:
打气筒款式好多,随便百度一下一大把

网友:
以前用同事比赛赢得个钢笔式打气筒,給自行车打气越打越没气,拔出气芯才发现小皮漏了,原来那个气筒直接顶住气嘴打气,压力施加到小皮上压出了洞,之后只好一手握气筒一手压手柄,不让气嘴受力,结果两手累到死。

网友:
欧耐橙色短款打气筒,摩托车随车带,不错

网友(2021-02-07):
迪卡侬有种小滴

网友:
不用补胎工具,短途的话直接带一条内胎,山地车胎徒手就能扒,公路车带两个小撬棒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