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晾衣架升降手摇器并换钢丝绳

楼主(2020-12-26):
帮朋友家换晾衣架升降手摇器 ,钢丝绳断了,外轮摇不动。换下的旧的拆开里面的轮子没有坏,就把前几天自己家换下来的坏手摇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672),里面的钢丝绳换上,留作备用。
外轮钢丝绳断了

新的底盘小

新底盘规定两个螺丝钉,也很牢靠。

新的手摇器装上

钢丝绳链接好,成了。

旧的准备拆解

内部构造窥视

挡盖(不知道学名,瞎起的)卸掉,里面有自锁弹簧。

里层挡轮(不知道学名,瞎起的)

里层挡轮一面

另一面

里层绕线轮

钢丝绳掏出

绕线轮卸掉

绕线轮钢丝绳的固定头

里外层的隔离板

隔离板

外层绕线轮

外层绕线轮卸掉---钢丝绳绞到一起,是铁轮子,所以结实。

外层挡轮--安装方向与里层挡轮相反

外层挡盖--也有自锁弹簧

两个挡轮对比---都一样

另一面对比

摇把手柄拿掉

摇把手柄

侧面

两个孔穿销子,带动挡轮旋转,挡轮再带动线轮旋转,实现晾衣架的升降。

坏手摇器拆开,卸钢丝绳,

钢丝绳是打扣固定的

坏手摇器的轮轴---锌合金

另一面

轮子--锌合金,复原备用(还有一条钢丝绳)

旧的复原

断的钢丝绳准备拆卸链接头

链接头固定的太结实,没合适的工具

干脆钻孔打眼

钢丝绳打扣

准备钢丝绳归位

钢丝绳归位,全部复原备用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我的前两天万向轮底座坏了    还在等拼夕夕的配件

网友B:
我家的跟你这个差不多,当时安装我研究好几天才装上

网友C:
咋不换个电动的呢???

网友D:
外壳是锌合金的吧

网友E:
感觉这玩意容易坏呢

网友F:
阳台风吹日晒的,钢丝绳容易锈断

网友G:
换更粗一点的钢丝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前两天万向轮底座坏了    还在等拼夕夕的配件

其实没有那么难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跟你这个差不多,当时安装我研究好几天才装上

另一半钢些绕道多,复杂点,不过设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不换个电动的呢???

个人觉的没必要,其实摇把,一次摇到位,多少年都不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是锌合金的吧

外壳啥合金不知道啊!轮子结实,钢丝绳断了,它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玩意容易坏呢

感谢鼓励,钢丝绳都能绞断,也不知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阳台风吹日晒的,钢丝绳容易锈断

才用两三年不应该呀,还是使用不当,钢丝绳好像也不太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更粗一点的钢丝绳

粗一点应该结实,成本就高了。

网友H:
结构比较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结构比较不耐用

其实也不会经常用。

网友:
润滑不足,俺的好太太用了12年都没有断

网友:
家里的机械小部件是要按时保养的

网友:
我家换了一个壳体,里面锌合金部件断裂,用了10年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