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resetdrive超时怎么整timeout,救救孩子

楼主(2020-12-26):
弄到大半天总能刷了,可是每次到reset drive卡个十多分钟那个然后超时。是设置哪里不对么,好心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解决的方法不是把猫炖了吗??

网友:
猫妖紫薯布丁
短接板子上ROM的两孔试试?

网友A:
:lol:SSD又不是机械盘/关猫什么事呢/估计是升级工具的问题/:lol:升级固件前有个很重要的步奏 很多人都不做 备份数据 情况硬盘分区带数据升级固件 很容易翻车/这个2258XT主控还好 可以随便刷 多找几个版本工具试下

网友:
我只想看看那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又不是机械盘/关猫什么事呢/估计是升级工具的问题/升级固件前有个很重要的步奏 很多人都不做  ...

确实是带着数据去升级的,那个官方工具是做了个类似pe的升级U盘,然后重启U盘启动刷SSD,在跑着代码,猫跳上桌路过踩了一堆字母,我也不确定一定是猫的问题,反正等了十分钟不动了,我就重启了。
我晚上再试试短接rom看看吧~

网友:
难道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2022-12-04):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朗科的盘,flash 频率调到100试试,还有byopass tran ADJ

网友:
是不是Save Config旁边的那个timeout?改999999999试试

网友:
换桥,你用的是jm2032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