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客的saky pro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2020-12-26):
电动牙刷防水胶圈老化漏水,造成电路板短路,牙刷一直震动无法关闭直到没电,所以拆解一探究竟!拆完才知道,原来电动牙刷还可以配重,配重块还可以比电池大。。。。

网友:
第一次看到那么水的做工了

网友A:
就一个电机的振动棒,做那么复杂的主板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电机的振动棒,做那么复杂的主板做什么

可以切换不同的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