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不掉的剃须刀 拆开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楼主(2020-12-26):
关机几秒后才停,有时不停需反复开关几次才停。拆开也没看出什么。求助坛友指点。

网友:
先查下是不是开关弹片接触不良,调整一下力度。这剃须刀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拆开还转,那不用说肯定是电子元件坏了,Q1的嫌疑最大,如果不转,那就短接一下那两个开关触点,短接转断开停那就是开关机械问题了,有可能是簧片变形导致的开关不能断开

网友:
先抄个原理图吧,大致工作原理了解下,理清楚,就好弄了

网友:
M+接的B+,M-通过Q1接的B-,Q1击穿就关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