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充电宝对手机充电怎么好慢

楼主(2020-12-26):
如果所示的充电宝,不知道怎么充电非常慢。

网友:
线也可能影响

网友:
我还抱怨充的太快了,充的快手机充电宝都热

网友:
因为是山寨小米充电宝,700ma撑死1a

网友:
山寨的,如果冲太快一会就没电了

网友:
一方面,山寨充电宝内部升压电路性能很差,充电电流上不去,自然充电慢。
另一方面,协议不支持,开不了快充,还处于5V 500mA模式,速度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