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扬声器和麦克风都在背面,改到前面来。

楼主(2020-12-26):
就这。。。。。直播课用的。改善录音质量

网友A:
这主麦克风设计在背面也是没谁了……后置摄像头旁边那个麦克风不用纸板导过来也许效果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麦克风设计在背面也是没谁了……后置摄像头旁边那个麦克风不用纸板导过来也许效果更好点。 ...

那两个只是两个声道而已。没有主次之分。 都是朝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