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特安斯老款语音万能表维修求助

楼主(2020-12-26):
之前用电流档还是什么档测电压去了,了250ma保险烧了,换了之后不能用20k和200欧档位,显示无穷大。还有电容档也是,测试电容显示OL,电阻档200k以上可以用。目前只发现这两个问题。

有大神能分析下是哪里坏了吗?原件均无明显烧毁痕迹。
原件都在背面,而且就只有这么点。

网友:
检查下绿色圆豆附近的几个零件,怀疑那是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