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L9810多媒体音箱功放板 求复刻

楼主(2020-12-26):
JL9810  多媒体音箱功放板 求复刻成 功率10-15W的

网友:
扔了吧,这个板一看就是TEA2025的IC,这种板不可能配大功率好喇叭,你换了功放板,电源部分肯定也得换,要不供电跟不上,然后喇叭是不是也得换,最后等于就是外壳没换

楼主:
就是打算复刻一个功率大点的  但是音质要求柔和动听

网友:
还以为是JBL了,这个杂牌就扔了算了

楼主:
我花了200多块买了一块T类类功放  还没有这个声音好听。现在忽悠的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花了200多块买了一块T类类功放  还没有这个声音好听。现在忽悠的人太多了 ...

2025的声音比起其他的功放ic声音比较圆润,单管类型的依靠前级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