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联想JL9810多媒体有源音箱 帮助复刻成10-15W的

楼主(2020-12-26):
联想JL9810多媒体有源音箱 希望大咖们帮助复刻成10-15W的,

网友:
根据排线标注,把后级功放部分断开,加装一块TDA2030A功放板,但是要更换电源部分,如果不想更换电源部分,可以加装数字功放板,体积小,功率大。而且还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
直接换了,这也折腾?

网友:
石头也要榨出奶吗?这么垃圾做工都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