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X96air x96max+ s905X3 盒子拆解 改装 改散热

楼主(2020-12-26):
s905X3的芯片发热量都非常的大,之前买过x96max+  经简单改装散热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挂了(今次改装就下了点本,原来是的5V供电又改成了12V供电,因为以前这种5V供电的盒子的插口跟12V的插头是通用的,插错过一次要5V的插上了12V挂掉了)。现又忍不住买了二个X96air拆开发现跟x96max+ 的盒子基本是一样的只换了个外壳!现在买这个盒子要小心点要问清楚是不是千兆的,我就是问清楚卖家是不是千兆的版本但发来依然是百兆的。收到货一定要用测速软件测试划不是千兆版本。

网友A:
12纳米的S905X3,其实不会多热。
我双12买的X96MAX+ V4.1版本的,拆开看过。
原来是散热垫太厚,跟铝片接触距离太远,才造成散热不良,温度高。
改散热只要把原来的拿掉,散热片紧贴S905X3,就会好不少。
而且店家送个USB风扇一开,B站1080P,速度2.0 看5分钟 4核1.9G从最高80度,很快就会降为56度左右。

网友:
AIR比MAX+,多个USB口
我的X96MAX+ V4.1版本,WIFI蓝牙模块:RTL8822CS、有线千兆网卡:RTL8211F。
散热只要垫高脚垫,盒子四周多开几个洞,散热片紧贴S905X3,接USB风扇,就放心玩了。再有换个好的5V3A,5V4A的电源就行

网友:
用手机石墨烯散热贴,绝缘的我问过店铺。可以直接帖在电路板上,不怕短路烧机。
把内部石墨烯引到外壳外面来,加个散热片,就非常好的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纳米的S905X3,其实不会多热。
我双12买的X96MAX+ V4.1版本的,拆开看过。
原来是散热垫太厚,跟铝片接触 ...

只在线看的其实是没必要改散热!但我只喜欢本地局域网播放高清!芯片发不发热你们播放一下4K H265 10bit 60或120fps的电影就知道了,用手摸这个S905X3芯片组10秒都受不了!以前没一只盒子能流畅播放连RK3399也是不行的。自从晶晨出了S922X我也是第一时间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在线看的其实是没必要改散热!但我只喜欢本地局域网播放高清!芯片发不发热你们播放一下4K H265 10bit 60 ...

那现在这台能流畅播放吗?

网友(2021-03-10):
条线需要自己焊接不。还是和网卡一样只需要插上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在线看的其实是没必要改散热!但我只喜欢本地局域网播放高清!芯片发不发热你们播放一下4K H265 10bit 60 ...

4K120F  1037u在windou下面也卡,但是在深度系统下面居然能流畅播放

网友:
多少钱一个买的?

网友(2021-09-14):
哥们儿,散热改的真好,还有,那个圆铝是自己上车床搞的?

网友:
接个小风扇最简单,全志的h616发热也是厉害,看一会1080p在线的电影都烧手,然后卡的生硬画面不同步

网友:
我还在用老旧的S912

网友(2022-05-16):
我的X4我看了半天没想到怎么无损拆,螺丝口子都没发现。

网友:
这改的那叫一个丧心病狂呀,下次再改,感觉要拆个CPU散热器给压上去了

网友(2023-10-03):
这个不改散热一会儿就花屏

网友(2025-07-29):
这样改造,不会过热了,稳定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