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宝城立体声收音头B-804,采用NEC的UPC1018C和日立HA11227锁相环

楼主(2020-12-26):
只是个收音头,左右声道输出。3节2号电池供电或者外接6V,收来的,但是保存很好,成色很新,属国产精品,3DG80和3DG16三极管,NEC的UPC1018C和日立HA11227锁相环

网友A:
uPC1018当年很经典的一个FM中放电路,做收音机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C1018当年很经典的一个FM中放电路,做收音机效果很好

才收到的,我还没试过呢,购买前查过一些资料才买的,现在就是电台太少,还容易被广告电台强行插入

网友B:
HA11227可以用LA3361直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11227可以用LA3361直接代换

不知哪个的效果好一些,收音机我不太懂,但是很喜欢鼓捣

网友B:
国内的电台还有啥好听的。

网友C:
很古老的收音头了,以前的元件工艺,现在来看进步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11227可以用LA3361直接代换

暴露年龄了

网友D:
看元件像七十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电台还有啥好听的。

床头有个收音机从来不关,每天清晨都可以从新闻中醒来,平时也倒是没什么节目可听,只是开着吵着点觉得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古老的收音头了,以前的元件工艺,现在来看进步很大。

以前好的东西还是依赖进口,在收音机等音频领域,日本贡献了不少,,那时候能做出这些也实属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元件像七十年代。。。。。。。。

差不多啊,应该80年代中后期,七十年代可能没这些IC

网友E:
闲鱼上看到过这台机子

网友:
个人建议把机子里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了,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收到的,我还没试过呢,购买前查过一些资料才买的,现在就是电台太少,还容易被广告电台强行插入 ...

这收音头至少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产品
高频部分用的分立件,国产3DG的管子,大瓷片电容
要想追求高性能是不可能了,电台太少,估计需要统调了
而且,那会元件性能不高,老化对性能也会有影响。

网友F:
PCB背面呢?PCB背面呢?PCB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闲鱼上看到过这台机子

就是闲鱼上一个贵州的卖家手上买的,100多,也不贵,看中的是NEC的1018和日立的HA11227,但是试了下,在室内根本收不到台,用德生的电源适配器干扰还很大。声音吧,看信号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收音头至少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产品
高频部分用的分立件,国产3DG的管子,大瓷片电容
要想追求高性能 ...

可是可以用,就是在室内收不到台,得在室外,还得用电池,不行就放着玩玩了,换了就没哪种味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背面呢?PCB背面呢?PCB背面呢?

背面就是PCB走线了,有个调谐联动机构,不好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