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10块钱的太阳能灯

楼主(2020-12-26):
10块钱优惠券后11块钱,红包后十块钱。
拆开后一坨18650电池,灯珠和遥控接收,充电都在一块板上。

u1芯片打磨了。u2是350eb锂电池保护芯片。
电池是插在板子上。
电池是弘力,1000mA左右吧,应该不能再高了。
聚光杯锡箔的,比较薄。
太阳能板感觉比较小

冬季太阳直射,短路电流0.085安,也就是80mA。
遥控器可以定时3、5、8小时。无极亮度调节。

防水是不可能的,一圈胶都没打密封。

网友:
朝下安装就能防雨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16元,能用的住就好。

楼主:
假设电池1000mA,那这太阳能板,要晒12个小时,才能充满。一般日照,一天效率最好也就能算6个小时

网友:
10元钱还包邮,利润几乎没几元钱了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26元。
夏天还能亮一整个晚上,
现在晚上6点开始亮,8点多就熄灭了。什么原因啊??

楼主:
要是把太阳能板换成大点,电池用容量大点的,还是可以diy一下。晒一天,能用个几天。不改造,每天能亮一个小时就算不错了。共享单车太阳能咸鱼应该好买吧

网友B:
这种买回来,改造一下还是挺好用的,共享单车太阳能几块并联,换充电芯片,电池加大。基本可以做到自动化,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买回来,改造一下还是挺好用的,共享单车太阳能几块并联,换充电芯片,电池加大。基本可以做到自动化, ...

是的,这种,买回来再改造一下,最起码能够亮一个晚上,到凌晨4五点钟就行了。

网友:
19.9撸了一个用差不多半年了还没有坏,亮度调到80%一夜无压力…

网友:
这个太阳能板在室外开路电压能达到6.2,短路电流0.2,电池泓力的1200,灯充满了电每三小时亮度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26元。
夏天还能亮一整个晚上,
现在晚上6点开始亮,8点多就熄灭了。什么原因啊?? ...

电池完蛋了

楼主:
最后还是改造了,电池换成了5000mA聚合物电池,充电宝里面的。太阳能板用的6v5w的那种,垃圾成色,清理干净,充电还有最大500mA电流。设定每天亮5个小时。暂时还能亮5小时才自动关灯。就是亮的时间早了点。

楼主:
玻璃去掉了,怕玻璃打碎了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去掉了,怕玻璃打碎了不安全

就不能打一圈胶啊,pdd垫片密封胶两三块钱

网友:
玩一下还是可以的,长期使用就不要指望效果了。

楼主:
上次农电网改造,停了两天电,家里老人家没提前充台灯,这个还发挥了下作用。

网友(2021-01-30):
这种买回来,改造一下还是挺好用的,亮一个晚上,到凌晨4五点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买回来,改造一下还是挺好用的,共享单车太阳能几块并联,换充电芯片,电池加大。基本可以做到自动化, ...

这种买回来,如何改造?
还是挺好用的,加大太阳能板,电池加大。
要求就是亮一个晚上,到凌晨4五点钟就行,很方便。

网友:
这种买回来,如何diy?要求电池板子分离

挺好用的,加大太阳能板,电池加大。
要求就是亮一个晚上,到凌晨4五点钟就行,很方便。